楼主(2013-06-13):
PLC能仿真和AD和DA模块的读取和写入功能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温度PID可以模拟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能仿真和AD和DA模块的读取和写入功能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温度PID可以模拟出来吗
使用GX Works能够模拟FROM以及TO指令,但是也不能模拟PID指令。

当然,个人水平还可以的话,你可以自己写个PID指令来用用。

网友B:
呵呵;还是那句: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C:
仿真不是万能的,不仿真是不行的。我见过程序写出来不检查直接上机烧设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仿真不是万能的,不仿真是不行的。我见过程序写出来不检查直接上机烧设备的。
。。。。。。。。他牛。。。仿真很多功能都没有的。

网友B:
呵呵;都要上机了,那么PLC实机肯定是有了;
写入PLC实机内测试不好吗?

网友E:
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F:
仿真有时候新手会用得不对

网友G:
有很多功能都是达不到滴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