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弯管机,自动原动作顺序,一号夹夹紧,二号夹夹紧,弯管到位,一号夹松开,二号夹松开。现在弯管到位二号先松开,一号停两秒才松开。?????我想是不是油缸漏油,可是手动一紧一松很顺的啊!请指教??

网友A:
你可以先查看PLc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都可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像这种设备比较简单,你可以通过梯形图的逻辑关系分析一下输入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监控一下吧

网友C:
还是监控程序,监控时看那些条件找原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同意

网友E:
如果以前是可以正常的话,请检查外部电路,信号输入输出的优先,例如磁感之类的。。如果之前都是不正常的话,就查看程序,应该是乱了哪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