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参考张子义编译《LOGO!控制器实训教程》中贴标机中的模拟量处理一例

在货仓的发货部门,完整的包裹需要贴标机自动贴上标签。包裹放在1米长的传送带上,传送带与处理过程及下一级传送带具有相同的速度,这一速度对于贴标来说太快。因此在包裹距该段传送带终点78CM时,需要将速度降到一个可调值。当包裹距终点20CM时,需要加速。

选用超声波传感器B1输出频率为40-400HZ,探测范围1米。电位器R1也会产生一个电压模拟量信号。传送带电机由变频器控制,系统选用基本模块LOGO!12/24RC一块和AM2 AQ扩展模块一块,借以输出0-10V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以控制传送带电机的转速。

当包裹与B1距离为0CM时,40HZ的信号会出现在快速输入端I3上,由此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开始制动过程的频率为321HZ(=78CM),加速的频率为112HZ(=20CM).

上述传送带开始制动过程频率与加速的频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A:
速度是变频器给定的吧,这两个速度应该是经验值,找到一个合适的值设定,应该不是计算出来的,个人意见。

楼主:
传送带速度是LOGO!通过模拟量模块输出给变频器0-10V而给定的。

楼主:
就算提的问题没有深度,诺大的工控网,怎么也至于让这个贴子这么快就石沉大海吧?

网友B:
估计应该是经验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发一下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发一下这本书?
当然可以,等下,我看看多大。

楼主:
文件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太大了
有下载的地址吗?或是百度文库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太大了
有下载的地址吗?或是百度文库也行的
西门子LOGO!控制器实训教程

楼主:
大家说说积分赏不出去咋办?

网友C(2015-08-04):
原文:【选用超声波传感器B1输出频率为40-400HZ,探测范围1米。电位器R1也会产生一个电压模拟量信号。传送带电机由变频器控制,系统选用基本模块LOGO!12/24RC一块和AM2 AQ扩展模块一块,借以输出0-10V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以控制传送带电机的转速。】
  【当包裹与B1距离为0CM时,40HZ的信号会出现在快速输入端I3上,由此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开始制动过程的频率为321HZ(=78CM),加速的频率为112HZ(=20CM).】
【上述传送带开始制动过程频率与加速的频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回复:
1)因为:1.超声波传感器B1输出频率与距离的关系是:40~400HZ对应0~1米(0~1000mm)
        2.超声波传感器B1的输出频率与距离为线性关系
  根据线性转换公式得:(400Hz-40Hz)/1000mm*距离(mm)+40Hz=超声波传感器B1的输出频率(Hz)【公式1】
2)上述传送带开始制动过程时的距离是78cm(780mm),代入公式1
开始制动时超声波传感器B1的输出频率=(400Hz-40Hz)/1000mm*780(mm)+40Hz=360/1000*780+40
=0.36*780+40=321(Hz)
  即:约321Hz对应78cm
3)加速的频率=(400Hz-40Hz)/1000mm*200(mm)+40Hz=112Hz
 即:112Hz对应20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文:【选用超声波传感器B1输出频率为40-400HZ,探测范围1米。电位器R1也会产生一个电压模拟量信号。传送带电机由变频器控制,系统选用基本模块LOGO!12/24RC一块和AM2 AQ扩展模块一块,借以输出0-10V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以控制传送带电机的转速。】
  【当包裹与B1距离为0CM时,40HZ的信号会出现在快速输入端I3上,由此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开始制动过程的频率为321HZ(=78CM),加速的频率为112HZ(=20CM).】
【上述传送带开始制动过程频率与加速的频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回复:
1)因为:1.超声波传感器B1输出频率与距离的关系是:40~400HZ对应0~1米(0~1000mm)
        2.超声波传感器B1的输出频率与距离为线性关系
  根据线性转换公式得:(400Hz-40Hz)/1000mm*距离(mm)+40Hz=超声波传感器B1的输出频率(Hz)【公式1】
2)上述传送带开始制动过程时的距离是78cm(780mm),代入公式1
开始制动时超声波传感器B1的输出频率=(400Hz-40Hz)/1000mm*780(mm)+40Hz=360/1000*780+40
=0.36*780+40=321(Hz)
  即:约321Hz对应78cm
3)加速的频率=(400Hz-40Hz)/1000mm*200(mm)+40Hz=112Hz
 即:112Hz对应20cm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