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速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3-06-13):
ABB-355系列变频器,想做一个恒速设定,用DI1,DI2,DI3做为三个速度输入,把参数1201设为12,可以通过DI1-3的组合等到四个频率速度输入,那么请问此时1001参数怎么设置,就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呢?1102和1103参数如何设置呢,频率选择来自AI1吗

网友A:
AI1是模拟量端口频率。频率来自端子,端子对应的频率设定好,合上端子变频器就出来自己设定的恒定频率了,调试的时候可以不启动变频器,只要合上对应端子就会显示频率的。以前我是这么搞的,不知道说清楚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问如何启动变频器,频率是恒定给变频器了,问题是如何让变频器动起来

网友B:
如果这个变频器是西门子的,我就知道怎么操作。ABB的不熟。但主要是看控制字的要求。在激活变频器固定值给定的同时,还要激活控制字ON。问题其实很简单。但不同的变频器制造商,他们的操作各自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