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一台FX-3U的PLC扩展一台FX2N-1PG ,想控制3轴同一台DD电机,请问DD电机接PLC本体上好还是接模块上好?

网友A:
呵呵;FX3U自带了三个轴的,没有特殊要求再加个1PG不浪费吗?
从性能上讲,1PG的功能肯定是比主机上自带的强;

另外,不要搞一些自创的名词过来;
什么叫DD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FX3U自带了三个轴的,没有特殊要求再加个1PG不浪费吗?
从性能上讲,1PG的功能肯定是比主机上自带的强;

另外,不要搞一些自创的名词过来;
什么叫DD电机??
DD电机就是DD马达啊,已经有3个轴了啊,加上DD马达就是4轴,所以要1PG

网友B:
你说的是直线电机吧,什么品牌的?控制它要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直线电机吧,什么品牌的?控制它要什么型号?
准确的说应叫直驱电机

网友B:
你准备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控制它要什么信号?它对控制信号是什么要求
如果是像普通伺服用脉冲控制的,可以用主机或是定位模块发脉冲,但有的不一定是用这信号控制的

楼主:
台湾上银的,用脉冲控制啊,现在用PLC本体控制了,感觉PLC本体比模块方便

网友B:
模块编程复杂,但是功能也要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编程复杂,但是功能也要强些。
强在哪儿?版主能举个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