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天气下雨时,车间总闸一天跳2-3次,合上后有时就不跳了。用电阻表测量了9路电机电缆,有2路我觉的不太正常,就是每相火线和零线测量电阻最大,和地线测量也是最大,但3相火线每2相电阻都是0.5兆欧,我用500伏电阻表测量的。所用的电机是22kw和37kw的,用变频器启动工作的。请高手告诉我那2路正常吗?需要更换电缆吗

网友A:
三相三颗电缆是悬空状态互相测量的吗?如果是,那绝缘电阻太小了。应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