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请教高手,有一感应门在通电后,电机一直运行,门一直开,没有反转过程,所以门不能关。在网上查不到该感应设备,DELING AUTO-DOOR MASTERY     Made in DELING

网友A:
一般是雷达感应,还有红外感应,上网搜原理图看看

网友B:
如果是到位检测 干脆加行程开关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有一感应门在通电后,电机一直运行,门一直开,没有反转过程,所以门不能关。在网上查不到该感应设备,DELING AUTO-DOOR MASTERY     Made in DELING
感应门用的感应器应该是起到开门的作用吧。关不上和它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