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如题,输入触摸屏的数字和字母怎么让他保存下来?每次开机就自己清空了!

楼主:
字元能保存在plc中吗?

网友A:
所有数据都保存在PLC里面。屏是不做保存的。

楼主:
知道了,字符可以直接转换成数据保存在plc寄存器中!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