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电机功率2000KW AC690V  空载电流650A,现想空载起动,即断开负载只起动电机,用转子串电阻的方法起动,请问(1)起动柜中的主接触器应该选多大的,切换电阻用的接触器选多大的,空开应该选多大的?(2)如果配电源变压器,最小应该配多大容量的变压器(仅用于空载起动)? 请各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电机功率2000KW AC690V  空载电流650A,现想空载起动,即断开负载只起动电机,用转子串电阻的方法起动,请问(1)起动柜中的主接触器应该选多大的,切换电阻用的接触器选多大的,空开应该选多大的?(2)如果配电源变压器,最小应该配多大容量的变压器(仅用于空载起动)? (3)电阻切除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最好分几极? 请各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转子串电阻启动,需要把转子参数列出来吧?

网友B:
负荷占变压器容量百分之20%内都可以直接启动了,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