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三菱 FX PLC怎样判断一个连续变化值并取其最大值的办法,也就是一连续变化的压力信号存储在数据寄存器中,编写一程序将最大值存储起来。

网友A:
开始时先将这个要测量的值的当前值传送一个固定的地址中如D100
然后一直用这个变化的测量值和D100比较,如果是大于,就将当前值传送到D100中去
那就能保证D100中一直存储的是最大的值

网友B:
1楼说的对,用比较吧

楼主:
问题是怎样让第一次传送指令送一次后无效只执行后面的比较指令传送啊

网友A:
开始只传送一次,条件可以用上升沿,或是用MOVP指令

网友C:
如果你仅仅取一个最大值还是很容易的;
假如你测量值放在D100   最大值放D102内;
开机先将D100值传到D102内;
然后一直执行比较指令,当D100大于D102时,D100值传送到D102,这样就可以保证D102一直是最大的;

网友D:
根据楼上的意思,用OMRON软件作了一个

网友E:
如果要100个数值,1000个数据之中取最大的,只需要加多个D,做中间人就可以啦。就像C语言那种比较大小一样的。多思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如图D3
这个D1是记录之前的数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网友的解答,问题解决了,不过数据一定要存在断电保持继存器内,我是先将D202置初始值0,将压力数据存放在D200内,用32位比较指令,如果D200大于D202就将D200的值传送到D202中。

网友E:
担心我表达不顺,所以就直接上图说话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网友的解答,问题解决了,不过数据一定要存在断电保持继存器内,我是先将D202置初始值0,将压力数据存放在D200内,用32位比较指令,如果D200大于D202就将D200的值传送到D202中。
解决了就好。多总结就可以。

网友F(2023-10-10):
回复 楼主:
假如D200大于d202,但是最大值是100,d200达到100后又降落了一点,假如降低到95,d202是80,那读出来的时间不就是95吗?又什么办法采集到1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