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小弟最近拿到这个PLC,想连接计算机。可是小弟需要电缆连接图,不知哪位大侠可以相助?这款PLC是用什么软件?有没有用户手册?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是fx-24mt-ess

网友A:
你这是三菱2002年就停产的型号了

网友B:
这个是与FX2系列相同的;电缆SC-09;
接线方式是欧版的;

楼主:
是这个接线图吗?这款plc的编程软件是melsec meldoc吗?还是用gx-developer就行了?

网友C:
电缆软件没有什么特殊的

楼主:
是不是用gx-developer软件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接线图吗?这款plc的编程软件是melsec meldoc吗?还是用gx-developer就行了?
你这条是老款FX-50DU触摸屏的下载线,可惜不能用于这款PLC上;

楼主:
有办法自制电缆线吗?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