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3):
设计一双手操作的控制程序,要求两只手按下按钮的时间间隔不超过3秒机器能正常启动,否则输出报警提示灯提示操作人员

网友A:
挺简单的嘛。
---[按钮1]---[继电器常闭]---(T1计时)
---[按钮2]---[继电器常闭]---(T2计时)
---[按钮1]---[按钮2]---(继电器)
以上电路均需自锁。

网友B:
两个按钮中(假设为常开触点),有一个接通则开始计时;
3秒内另一个亦接通,发出起动信号;
3秒后仍只有一个接通,发出提示信号,禁止起动。

网友C:
ld x0
ani x1
ld x1
ani x0
orb
or m0
ani (复位按钮)
out t0 k30
out m0
ld t0
out (报警)
ld x0
or m1
ani t1
out m1
out t1 k30
ld x1
or m2
ani t2
out m2
out t2 k30
ld m1
and m2
or y0
ani (停止)
out y0

网友D:
这个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二个按钮都处于释放状态时,报警自行消失。

网友E:
使用X0、X1的脉冲上升用于防范按钮被短接或按钮在手松开后无法释放而形成的潜在隐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使用X0、X1的脉冲上升用于防范按钮被短接或按钮在手松开后无法释放而形成的潜在隐患。
这种恐怕不能实现要求的功能吧。

网友E:
Y0作为启保停回路的启动信号,增加1个启保停就好了。截图截不下就没画出来,抱歉。

网友G:
6楼,10楼应该可行。

网友H:
什么任务出的题

网友I:
自己仔细思考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加个定时器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