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几十台设备的工作程序是一样的, 但是要单独控制。

我知道西门子的PLC可以调用子程序,编一个程序就行了,具体怎么做我还不知道。

我现在想用三菱的PLC先学习怎么做,三菱也可以调用子程序,问题是几十台设备如何同时工作,他们的启动的时间不一样,他们获得的时间参数不一样,阀门开启的时间不一样,难道都要一个个做重复的程序吗?

网友A:
调用带参数的子程序就OK了!

网友B:
呵呵;有使用屏吗?
在屏上配方功能搞个;

网友C:
说实话我觉得这样的控制方法并不好。后期维护会很麻烦。记得西门子新的PLC有远程扩展I/O的方式,这样结构上更好,维护上也更方便

网友D:
你难道用同一个输出口?

楼主:
每台设备的工作流程是一样的, 难道我要对每台设备都要做一个独立的程序吗?

网友E:
用指针间接寻址加循环指令非常方便。每次循环的时候对指针进行偏移。这样非常方便。而且程序也非常简洁。也不用进行反复调用相同的块。只在主程序OB1里面调用FC一次就够了。我在论坛里面有个回复你可以参照一下。这一下就是我回复别人的内容。
     LAR1 P#272.0   //装入指针272.0到地址寄存1
     LAR2 P#0.0     //装入指针0.0到地址寄存器2
     OPN DB1        //打开数据块对DB1作为共享数据块
     L 8            //载入循环次数8次
FOR:   T MW100        //保存到MW100
     L PIW[AR1,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1,偏移0的地址,
     T DBW[AR2,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2,偏移0的地址,
      TAR1                //AR1 TO ACCU1
     L P#2.0       //偏移2个字节
     +D            //双字想加
     LAR1          //保存到AR1
     TAR2           //AR2 TO ACCU1
     L   P#2.0
     +D
     LAR2
     L MW100     // 载入循环次数到ACCU1
     LOOP FOR    //跳到标签FOR出循环,美循环一次对ACCU1减一,一直到0,跳出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指针间接寻址加循环指令非常方便。每次循环的时候对指针进行偏移。这样非常方便。而且程序也非常简洁。也不用进行反复调用相同的块。只在主程序OB1里面调用FC一次就够了。我在论坛里面有个回复你可以参照一下。这一下就是我回复别人的内容。
     LAR1 P#272.0   //装入指针272.0到地址寄存1
     LAR2 P#0.0     //装入指针0.0到地址寄存器2
     OPN DB1        //打开数据块对DB1作为共享数据块
     L 8            //载入循环次数8次
FOR:   T MW100        //保存到MW100
     L PIW[AR1,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1,偏移0的地址,
     T DBW[AR2,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2,偏移0的地址,
      TAR1                //AR1 TO ACCU1
     L P#2.0       //偏移2个字节
     +D            //双字想加
     LAR1          //保存到AR1
     TAR2           //AR2 TO ACCU1
     L   P#2.0
     +D
     LAR2
     L MW100     // 载入循环次数到ACCU1
     LOOP FOR    //跳到标签FOR出循环,美循环一次对ACCU1减一,一直到0,跳出循环。
你这是西门子的,我想用三菱的,过段时间再学习西门子。

网友F:
若有三菱的触摸屏,就方便。若没有就可用计数器分开1#、2#.n#,程序控制一个合用,具体的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有三菱的触摸屏,就方便。若没有就可用计数器分开1#、2#.n#,程序控制一个合用,具体的想想。
我用MCGS在电脑上模拟

网友F:
试用CJ PN的命令,都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用CJ PN的命令,都来可以实现。
不行的, 所有的设备有可能同时操作也可能不同时操作

楼主:
我知道西门子编程有种类似于把程序封装成一个模块 。 类似于电子电路里面的集成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指针间接寻址加循环指令非常方便。每次循环的时候对指针进行偏移。这样非常方便。而且程序也非常简洁。也不用进行反复调用相同的块。只在主程序OB1里面调用FC一次就够了。我在论坛里面有个回复你可以参照一下。这一下就是我回复别人的内容。
     LAR1 P#272.0   //装入指针272.0到地址寄存1
     LAR2 P#0.0     //装入指针0.0到地址寄存器2
     OPN DB1        //打开数据块对DB1作为共享数据块
     L 8            //载入循环次数8次
FOR:   T MW100        //保存到MW100
     L PIW[AR1,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1,偏移0的地址,
     T DBW[AR2,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2,偏移0的地址,
      TAR1                //AR1 TO ACCU1
     L P#2.0       //偏移2个字节
     +D            //双字想加
     LAR1          //保存到AR1
     TAR2           //AR2 TO ACCU1
     L   P#2.0
     +D
     LAR2
     L MW100     // 载入循环次数到ACCU1
     LOOP FOR    //跳到标签FOR出循环,美循环一次对ACCU1减一,一直到0,跳出循环。
你这是西门子的,我想用三菱的,过段时间再学习西门子。
也可以利用Z寄存器进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指针间接寻址加循环指令非常方便。每次循环的时候对指针进行偏移。这样非常方便。而且程序也非常简洁。也不用进行反复调用相同的块。只在主程序OB1里面调用FC一次就够了。我在论坛里面有个回复你可以参照一下。这一下就是我回复别人的内容。
     LAR1 P#272.0   //装入指针272.0到地址寄存1
     LAR2 P#0.0     //装入指针0.0到地址寄存器2
     OPN DB1        //打开数据块对DB1作为共享数据块
     L 8            //载入循环次数8次
FOR:   T MW100        //保存到MW100
     L PIW[AR1,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1,偏移0的地址,
     T DBW[AR2,P#0.0]    //载入PIW地址寄存器2,偏移0的地址,
      TAR1                //AR1 TO ACCU1
     L P#2.0       //偏移2个字节
     +D            //双字想加
     LAR1          //保存到AR1
     TAR2           //AR2 TO ACCU1
     L   P#2.0
     +D
     LAR2
     L MW100     // 载入循环次数到ACCU1
     LOOP FOR    //跳到标签FOR出循环,美循环一次对ACCU1减一,一直到0,跳出循环。
你这是西门子的,我想用三菱的,过段时间再学习西门子。
也可以利用Z寄存器进行啊
几台设备调用这段程序相同或者不相同的阶段,能行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或者你当1的时候设定1的参数,2的时候设定2的参数,然后执行相同的程序段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会的,我都编写出来了,是独立工作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相同部分就循环,不相同部分在循环内采用跳转。因为地址偏移了地址,所以不存在里面跳转了发生由于跳转后保持前一状态的情况。这就考验逻辑思维,所以一定要模拟后再下载到PLC。如果是三菱可以用变址寄存器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指令用法和编程指令不一样,但大体想通。这只是一种方法思路。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几十台设备一样,你只需要改变载入的循环次数就够了,这个块只需要调用一次。假如五十台一样。你就把L 8,改为L 50,就这样简单。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有十台你就要调用10次,五十台就需要调用五十次,能实现,但是程序架构不合理。不简洁。你认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十台你就要调用10次,五十台就需要调用五十次,能实现,但是程序架构不合理。不简洁。你认为了。
其实没必要想的那么难,只要主程序一样,就可以调用,将设备的中间数据保存起来(每台设备的),达到不同的条件调用子程序就可以了!
总比一起写要少很多麻烦吧!

调用子程序的意义很大程度是为了减少重复性的工作,使程序简单合理,你说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采用指针,循环。更方便。对于压缩内存,编写更方便。老外的程序几乎都是采用指针的形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采用指针,循环。更方便。对于压缩内存,编写更方便。老外的程序几乎都是采用指针的形式。

c语言的指针会用,PLC的指针还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