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我已经在天猫上拍下了这款触屏,拍的时候是和三菱FX  PLC通讯线一起拍的,昨天客服打来电话说,这款线下架了,所以想问下,如果自己焊线性能稳定不,配件好不好买,特别是三菱的8孔圆头。不知道使用SC-09编程线可以和触屏通讯簿(一头是RS232一头是RS422)另触屏的编程电缆是不是和松下的是兼容的,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款线下架了?我还想求证一下到底他配的线如何呢。
可以告诉你的是,你有FX成品编程电缆的话基本上可以与屏通讯,但是如果自己焊,成功的几率也是有的,看你的运气了,有兴趣你可以关注我的相关帖子。

网友A:
至于它的编程电缆,是标准的USB线,但是此屏较为挑线,线的粗细结果都会不一样,你恐怕需要多找几根不同厂家的来试。

楼主:
听这么说,谁还敢用到机器上,卖出去都没把握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
      那根三菱的通讯线我们目前正处于缺货状态,正在抓紧备货中,对您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自己焊线只要接线方式正确,线的质量有保证,通讯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
       针对您提到的下载线问题,如果在现场干扰不强烈的情况下,普通的USB下载线都可以完成,如果干扰很强的情况下,下载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偶尔下载失败的状况,这就需要USB下载线要有较好的屏蔽干扰功能,如采用有磁环的USB下载线效果会更好些。

楼主:
说好的焊接图发到哪里了,我邮箱是dongchong@sowotech.com

网友B:
回复 楼主:
见以下链接论坛里的贴图,有详细接线方式。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2987

网友C(2013-07-17):
usb的下载一直比较稳定,至今没发现下载失败的时候。

网友D:
三菱PLC是采用422协议的,用一个232/422协议转换器就可以实现,屏这一侧把要连接PLC的串口设置成232就可以了,我这边一年用几百块屏都是自己做通讯线,从来没有发现过问题。连接PLC编程口的接头市场上可以买到。

网友E:
自己水平可以的话,焊线不是问题。
用SC09也可以。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