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在线模拟的时候,I0.00置ON时,输出10.00不能ON,

楼主(2013-06-14):
我的编程软件是CX-P7.1,CPN选的CP1L,刚开始学欧姆龙,想试一下模拟功能,怎么在线模拟的时候,I0.00置ON时,输出10.00不能ON,

网友A:
第一检查你的软件上是不是没有设置成运行,第二如果是在运行状态检查你是否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B:
确认一下你的软件是不是在“编程模式”,在线模拟软件要在“监控模式”。

网友C:
你的I0。1也打开了嘛!
I0。1是常闭,打开的话,就是断开了,当然没有输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I0。1也打开了嘛!
I0。1是常闭,打开的话,就是断开了,当然没有输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