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有人知道什么样的设备,传感器是国家环保部门监测空气质量时用的么?

网友A:
不知道不过今天看到我们厂有那东西

网友B:
最近正好在做监测站的项目,国务院发布了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各地开始筹建监测站,手边有些这方面的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目前,在欧洲和美国的日常监测网络中,人们通常使用连续监测法(如微量振荡天平法和β射线衰减法)来监测近似现场的沉积质量,但在实施中该方法所使用的工作条件与环境条件不同,或与检测物所处的特定环境条件不完全一致。最近还兴起了一些前景广阔的方法,但它们都尚未得到推广或投入商业用途。下面介绍两种连续检测法:

β射线衰减法基于气溶胶光吸收及相应的大气碳黑气溶胶 (BC) 质量浓度原理,采用该方法的监测设备利用吸光光度计来分析颗粒沉积所引起的玻璃纤维过滤器前、后半球辐射场的变化。
设备的光学组件会监测照射光束在通过气溶胶时的光线散射情况,浊度仪的响应与气溶胶的浓度线性相关(与样品流量无关)。此外,设备在样品过滤带上测量相对湿度 (RH),以保证在测定实时质量前测量出气溶胶的状态。
然后,气溶胶沉积至玻璃纤维过滤带上,过滤带会不断收集气溶胶样本,直至达到一定阈值,因此过滤带会在达到饱和之前自动前行。在气溶胶沉积至过滤带的过程中,监测器会测量β射线穿过样品区域时的衰减,并基于衰减放射测量原理来持续地收集和监测气溶胶的沉积质量。与此同时,监测设备利用气体流量传感器或校准的孔板对样品质量及体积进行精确测量,从而能够持续测量周围环境的气溶胶质量浓度。
测定颗粒物的质量浓度的标准技术—基于过滤法直接测量质量。
质量传感器中微量振荡天平的称重原理与实验室里微量天平的原理相似,传感器监测到的是某个参数(本案例中,该参数为频率)的变化,根据物理定律,该参数直接与质量相关。
中空管的其中一端被夹住,另一端可自由振荡,自由振荡端安置一个可更换的滤芯。样品气流流过过滤器后通过该中空管。质量流量控制器可将气流维持在一个恒定的速度(该流量控制器应根据现场的温度和气压进行校准)。
中空管以其固有频率振荡,类似于音叉的尖端。设备借助一个电子控制电路监测该振荡并通过正反馈提供充足的能量以确保系统能够克服损耗,并利用一个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使振荡保持一定的振幅,然后通过一个精密的电子计数器来测量振荡频率。
中空管实质上是具有一定弹性系数和质量的悬臂梁,就像所有的弹簧振子系统一样,如果在系统上增加了额外的质量,则其振动频率会降低,由此可通过观测振荡频率来测定质量。

这段时间,成都在搞财富论坛,李书福说“沃尔沃的车内空气清洁技术,让你关上车门是北欧,打开车门是北京。”呵呵,潘石屹也跟这说银河SOHO也能达到~很会营销啊,不过其中银河SOHO的A塔、D塔的新风改造是霍尼韦尔做的,前阶段,望京SOHO也把PM2.5纳入了项目评价标准里,也采用了霍尼韦尔的环境综合解决方案,潘石屹敢这么说还是有强大的投资和技术支持的,我做这个项目中监测设备中也使用了霍尼韦尔的传感
有人兴趣的话,我可以说说。

网友C:
确实,空气质量监测,特别是PM2.5监测收到大众关注,政府出台新规,未来是个不错的传感器应用市场,方便的话,给介绍介绍

网友B:
可以,这几天比较忙,等过几天整理好我发一贴。

网友D:
环境监测中一般会用到的传感器有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柔性加热器、气体质量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及压差传感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