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向各位大侠求助:
  一款1.5KW变频器,通电瞬间三相整流桥(35A,1600V)炸机,下半桥短路。前端有压敏电阻保护,规格为14D561K;充电电阻为100R/10W。
   恳请各位大侠赐教,感谢!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下半桥短路,按说这个规格的三相整流桥的冗余量够大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灰尘油脂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的回复!
这是一个新的变频器,没带负载、刚开机,整流桥的下半桥就坏了。应该不是你说的油脂问题。

网友B:
电源谐波严重有可能的,我遇到过这样的。当时两台22KW到现场装好一上电就干掉整流桥了当时也没搞明白,最后工程师到现场看了以后说电网电源有问题。

网友C:
也遇到过,新的用了半个月,先跳上端的断路器,再送电,就炸了整流桥,输出端一点事没有!送检说是电源影响!建议增加谐波防干扰装置!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指点!!!
我根据版主咸老师教的充电电阻公式算了一下,感觉这个机器的充电电阻选择有待商榷,不知道是否真如此?!
这个电路设计的充电电阻是100R/10W;按咸老师的公式,应该是560R/3W。
这个会有影响吗?
另外,这台仪器在整流桥前端已经布有压敏电阻,14D561K。是否可以有效防止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