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紧急求助各位大虾,调试过程遇到这个问题。
比如 T1  输出  Y0
   T2   输出  Y0
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是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怎么了啊?必须要这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紧急求助各位大虾,调试过程遇到这个问题。
比如 T1  输出  Y0
   T2   输出  Y0
怎么处理?谢谢!
您可以先T1输出M0再T2输出M1,然后把M0,M1输出Y0。PLC不能输出双线圈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紧急求助各位大虾,调试过程遇到这个问题。
比如 T1  输出  Y0
   T2   输出  Y0
怎么处理?谢谢!
您可以先T1输出M0再T2输出M1,然后把M0,M1输出Y0。PLC不能输出双线圈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嗯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非常感谢。

网友B:
先驱动定位指令输出3/4转的脉冲,再驱动定位指令输出1/4转的脉冲,可以按状态机的思路编程,PLC可以直接有步指令编程;

网友C:
直接用Y0的常开,常闭 来区分不就行了,常开正转,常闭反转

网友D:
你那程序和控制步进有关系,你控制步进只是让Y0接通?

网友E:
辅助继电器并联

楼主:
方法我已经知道了 感谢各位的回复
方法是 给脉冲一个赋值
然后 分别设定不同的值到 这个D值
取不同的T0 T1 分别控制不同的M点
再控制这个D值 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法我已经知道了 感谢各位的回复
方法是 给脉冲一个赋值
然后 分别设定不同的值到 这个D值
取不同的T0 T1 分别控制不同的M点
再控制这个D值 就可以了。
3/4圈也就是270°,1/4圈也就是90°,根据公式可以算出脉冲个数,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