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现设备总功率为1142KW,需求系数为0.7,能选用800KVA的干式变压器吗?

网友A:
可以,是分散系数吧 ,再说了 干式的过载能力很强

网友B:
800KVA*0.7*1.732就是这台变压器最大电流值··你在换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13-07-20):
散热问题要解决

网友D:
理论上完全可以,但从实际出发,建议还是选择大点的,毕竟以后加设备的机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