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HITECH旧触屏与FX1SPLC通讯失败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2013-06-14):
触屏PWS-1711-STN设置COM2 25针口与PLC RS422 九针圆口通信显示通信错误,代码0008不知道是设置错误还是接线故障

网友A:
是不是PLC和屏的地址都是0问题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电缆是不是PWS1711-FX2N的通讯线;
线没有问题把后面的DIP5开关位置换下再通电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是FX1S的HITECH的软件里选择了FX SERIES不知道对不对,通信线共有三根才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一根是25公针转9针公 一根是9针两头母 还有一根是9针公转8针圆口,FX1S圆口是RS422,HITECH,DIP开关10拨到OFF选择COM2口为RS422通信,不管怎么弄就是不行。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网友B:
呵呵;看来你的通讯线根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