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一台西门子45KW变频器,型号6SE6430,上电跳闸。拆机发现用了2片逆变模块(6MBI75S-120-02)都炸了,粗测不是并联,不懂两模块的工作状态。请大侠予以赐教。
驱动用HCNW4506,有两路坏了。光耦输出后用FZT651和FZT751推,求2个三极管资料,或代换资料。
不胜感激!!!

楼主:
查到6MBI75S-120-02资料了。线路认真测了下,模块还真是并联的:第一个模块U、V相并联,第一个模块W与第二个模块U并联,第二个模块V、W相并联。有意思。
光耦和三极管没坏,烧了8个BZX55C15稳压管。

网友A:
第一个模块U、V相并联,第一个模块W与第二个模块U并联,第二个模块V、W相并联。有意思。 描述应该不太对,剪切个图片吧.

楼主:
不会上图片,多层电路板,不易直观看出,仔细测量结果:三相输出是如此并联,驱动也是这样并联的,确实是这样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