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如果是一个关于温度的案例,我采样时间设置为100S,而默认PID向导的定时中断时间是0.1S。那PID是怎么工作的呢?
PID每0.1S要执行一次,可是采样时间却有100S,采样还没结束,PID都执行了1000次了,这样理解对吗?或者说采样时间必须和定时中断时间一样呢?

楼主:
请大侠告知,还是系统会自动在执行1000次定时中断后,再执行一次PID指令呢?

网友A:
每次中断后有个加一计数,当计数为1000时执行一次PI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