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很多文章都提及变频器运用于行车上的有点,变频器运用于行车起重机上有哪些弊端呢?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需要在低频上的转矩达到平滑稳定!选用变频器是比较关键的!
在加减速过程中的产生的直流制动电流需要及时的作用于外接的刹车电阻上,需要变频器具有一定的消耗能力!特别是刹车的那一会!刹车电阻的选用要合适!
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对整个控制系统的干扰也是考虑变频器优劣的一个指标.

网友B:
有什么弊端?能用就行了。对于他的问题,肯定是要回避的,怎么可能让它的优缺点并存呢?那不是搞砸了?一个系统,用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能够达到使用的需求。对于问题(弊端)必须要解决之。否则,系统不就存在瑕疵了吗?那可是隐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