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4):
MP227 10 key 这个触摸屏里面好像既有画面还有程序,我想把PC机里的备份传到MP里面  还有传完后怎么在MP227里打开并运行 谢谢各位大拿了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不是还要保留原来的东西,再传一个进去,然后执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可以的

楼主:
不是  我想回传一个把那个面板里的给覆盖了

楼主:
那个面板里有程序也有画面,都是集成一个内存卡里的,怎么能把我PC机里的项目覆盖到面板227里

网友B(2013-07-17):
打开wincc flexible软件,用S7300的通讯数据线把电脑和屏进行连接,在传输设置里设置好对应的接口参数,接的是什么端口,波特率,还有屏里面也要做相应的设置,还有在控制面板了也要做好相应的接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