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控照明

楼主(2013-06-15):
为什么声光控的开关不能接节能灯呢,楼梯间刚换的节能灯现在长亮不息了,求真相

网友A:
节能灯里一般有电解电容,一上电时充电电流比较大,而声控开关使用可控硅当开关用,一般都是600V1A的,你那是可控硅击穿了

网友B:
只能用60w以下白炽灯

网友C:
可以购买节能灯专用的声光控制器,与用白炽灯的声光控制器区别在于控制开关为继电器。

网友D:
可以用led吗?

网友E:
1楼说的应有道理,与使用可控硅作为开关元件有关;
可参考3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