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线监控问题

楼主(2013-06-15):
亿万的高手们,我想问一下,S7-200-CPU226的两个端口都被占用,一个接Pc,用于PLC程序监控,一个接维纶触摸屏,用于设备现场监控,波特率设定是9600,我想问的问题是:
1、这两个口工作时会不会互相影响?
2、程序状态监控时感觉刷新慢和波特率有关系吗?
3、通讯出错是和通讯繁忙有关还是和数据线有关,通讯波特率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亿万的高手们,我想问一下,S7-200-CPU226的两个端口都被占用,一个接Pc,用于PLC程序监控,一个接维纶触摸屏,用于设备现场监控,波特率设定是9600,我想问的问题是:
1、这两个口工作时会不会互相影响?
2、程序状态监控时感觉刷新慢和波特率有关系吗?
3、通讯出错是和通讯繁忙有关还是和数据线有关,通讯波特率有影响吗?

1、不会互相影响
2、有关系
3、都有关,如果已经正常通讯后的出错,与波特率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亿万的高手们,我想问一下,S7-200-CPU226的两个端口都被占用,一个接Pc,用于PLC程序监控,一个接维纶触摸屏,用于设备现场监控,波特率设定是9600,我想问的问题是:
1、这两个口工作时会不会互相影响?
2、程序状态监控时感觉刷新慢和波特率有关系吗?
3、通讯出错是和通讯繁忙有关还是和数据线有关,通讯波特率有影响吗?

1、不会互相影响
2、有关系
3、都有关,如果已经正常通讯后的出错,与波特率无关。

网友C:
这里不是亿万,呵呵

网友D:
这是中华工控网,不是亿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