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发电机接线(20130617)

楼主(2013-06-15):
兄弟们帮我看看这个发电机怎么和蓄电池接线.蓝线和白线是什么线,还有一个接线桩.我把机体接负极,接线桩接正极,
蓝白线分别试过接正极后用手转动转子都没有电压输出,请教

网友A:
怎看都像电动机。

网友B:
硅整流发电机在转速很低的情况下,不能建立励磁磁场是不会发电的。

网友C:
哥是不是应该给张铭牌的照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是不是应该给张铭牌的照片啊
对呀,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是不是应该给张铭牌的照片啊
对呀,给个
这玩意有铭牌吗?

网友F:
没接过不知道

网友G:
带动起来用万用表量一下,确定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是不是应该给张铭牌的照片啊
没有铭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励磁我用蓄电池啊,但是哪根是励磁线啊,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手转动会有电压出来吗?虽然转速低,但按理论应该也有电压啊

网友H:
这应该是汽车用三相交流发电机,蓝/白两条线应该是励磁绕组,外壳可能是正极(视汽汽车电池的搭铁方式),还有六只硅整流二极管组合联结成一个输出端子为负极(或正极)。

如果你要和汽车蓄电池连接,应该还要通过一个电压调节器才能连接到蓄电池上。

网友I:
这种提问方式很不礼貌。建议你先学好德行在回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调节器内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上网前一定忘吃药了

网友J:
白线和蓝线应该测发动机转速的

网友K:
有调节器了 你转起来量一下输出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没有输出 检查调节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手转动会有电压出来吗?虽然转速低,但按理论应该也有电压啊
可以试一下

网友L:
没看明白
指点一下!

网友M:
那是车用发电机 甩出来的蓝白是励磁,壳上面的的接线螺丝是正极外壳是负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那是车用发电机 甩出来的蓝白是励磁,壳上面的的接线螺丝是正极外壳是负
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接线图搞不清那几根线怎么接啊.试了好几种接法都没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试过那样接也没输出啊,这个发电机是全新的,如果接线正确那可能我中奖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根据它的型号接线方式很多应该是你接线不正确,试了几遍无法给你上传原理图

网友O:
那个是用在挖机上的吧,

网友P:
这个应该是发电机上给电瓶充电的吧,

网友M:
发你一张电路图作为测量参考

网友Q:
11楼分析的对!

网友H:
其实楼主不知道什么是电压调节器,他自己曾说电压调节器已在发电机里面了,所以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还没见过小到能把电压调节器集成在发电机里面。

楼主只要在蓝/白线输入直流电压(3~6V),用电机带动发电机,测量二极管与外壳的电压就知道了该怎样接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兄弟这调节器是内置的,那两根线是接什么的啊?从图上我看不出哪里是引出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试过在蓝/白线输入直流电压12V,用手转动发电机无电压输出.从图1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带散热的不知道是不是调节器还是整流块,我朋友说那就是调节器.但如果这发电机上没有调节器,那蓝/白是励磁线,我给它通了12V还是可以发出电啊.

网友R:
关键看不清具体标识,按常规,应该外壳接—,那个接线柱接+,挂上皮带到动力机连接电池,启动动力机加速到一千转左右就有充电了,那两条线估计是接指示灯的。也难怪很多人没有接触过车用电器是不知道的。(调节器确实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