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5):
编写一个伺服电机往返的程序,电机带齿轮,齿轮减速比是1:2.5,滚轴是6cm,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要求编写一个往返10cm的程序,用闭环控制
有大神写个我看看么。最好带详细注释

网友A:
这个出题的本来就是个外行,出的题就有问题,那你怎么写得出来嘛?
如果要写闭环,那也简单,就一个点动指令。呵,不过点动指令是不精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出题的本来就是个外行,出的题就有问题,那你怎么写得出来嘛?
如果要写闭环,那也简单,就一个点动指令。呵,不过点动指令是不精确的。
想学伺服,吴工有没有好书推荐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写一个伺服电机往返的程序,电机带齿轮,齿轮减速比是1:2.5,滚轴是6cm,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要求编写一个往返10cm的程序,用闭环控制
有大神写个我看看么。最好带详细注释
先用公式算出10CM所需的脉冲个数,再加上一个自动正反转就OK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首先 需要知道你用的什么品牌PLC。型号。什么样的伺服。之后 你那个所谓的10CM 应该对应就是 电机转多少圈呗。要算的。 题是有。。但是更要实际的现场 和项目。。 把公式搜出来。算出转数就行了。。

网友E:
滚轴是6cm---这是直径?是不是需要知道螺距啊?还是别的传动方式?

楼主:
大神们,看看我写的这个可以不可以。6cm是直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