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5):
刚开始学习 有谁提点学习变频器的经验 或者推荐点关于变频器的好书好视频  多谢了

网友A:
如果仅仅使用只要看看相对应的使用手册就行了。

网友B:
论坛推荐的书都在帖子左边了

网友C:
在一些品牌变频器的网站里有相关的应用及技术指导案例,网站里也有,一般不需要了解很多种变频器,精一至两种就比较实用了!这个要看你喜欢什么品牌的了!

网友D:
有程子华的不错

网友E:
推荐好书?就是拿一台变频器和他的说明书,接上电机,一边调试一边学习。会用了,电机转了,也就成了。

网友F:
楼主还是说的具体点!才好提建议

网友F:
是维修还是使用?品牌 ?

网友E:
我学习变频器是通过西门子的6SE70开始的,先是有人带,后来入门了,就自己学。因为有直流的底子,所以,也好入门。后来换了个型号,完全自己学,发现自学很有意思。

其实,只要有自动化专业的基础知识底子,只要学会了看制造商提供的说明资料或使用手册,自己鼓捣没问题。他的乐趣在于利用《电路分析》中网络阻抗与阻抗匹配的概念,可以任意的把第三方方的元件或单元互相之间任意组合,实现自己的功能、工艺控制需求。例如,把西门子的逆变器与国产的回馈单元或制动单元组合,实现原配制造商提供不了的功能组合。很有成就感呦。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使用 开关量使用 还有就是PLC连接使用 谢谢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哥 我现在手上没变频器 请问下如果要学 一定得实践是吧

网友E:
当然了,如果只是看书的话,形不成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只能停留在基础理论和概念上,如果与实际对不上号,那基本就是白学了,学了也不会用。
+2

网友G:
你倾向于现场应用还是变频器机器研发设计,要有重点,还有你是什么基础,有什么经验积累没有.

网友H:
主要是你的用途,想控制还是想维修这你要有目标的,想控制只要看透一品牌的机器大部分参数会设置就OK 了,要是维修,就要从基础电路开始学起,理论是要过关的,搞清整流逆变电路等等原理了。

网友I:
什么书都不用有说明书就可以了。基本会用了。

网友J:
你想研发,还是调试应用啊?你先搞明白硬件结构,然后调试调试,慢慢学。

网友D:
我有啊,但是太大,发不上来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连plc用通讯吗?什么通讯方式? 看使用手册基本可以搞定!搞明白一种变频器 其他的触类旁通 就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发我QQ好吗8380949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