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1760-CTN这个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3-06-15):
海泰克PWS1760-CTN这个是什么故障

网友A:
呵呵;这个用了肯定有十多年了;
排线没有问题大多就是液晶屏要换了;

网友B:
液晶有问题了,需要修理了。
修过一些这样的屏。

网友C:
哥,这不都花屏来么!

网友D:
你这个显示屏坏了,需要更换,专业维修各种 型号触摸屏与显示屏 QQ305168946

网友E:
我也是感觉液晶面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