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ET070试用到手

楼主(2013-06-15):
本来端午之前就应该到的,优速结果看是单位,过节不送。我打电话才送的。
不多说了,外观下边牙子有点大,估计是以前的模具。屏幕亮度还可以。

楼主:
屏幕后面有3个接口,绿色的是电源,9针是com0/2,还有个usb下载的方头的接口。
上电前用手按住屏幕,上电后可以有设置画面,但是很简单,屏幕持续亮是时间、亮度的调节,对于使用者来说可以不用管。如果没有下载程序,会出现2行提示,应该是要求使用者下载程序。

网友A:
这种屏很实用的啊,应用广泛,单位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