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5):
1,通过实际测试获得?

2,通过计算获得?请问如何计算?

网友A:
就是驱动器上的细分数!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自行设定,通常有400,800,1600,3200,6400脉冲每分钟!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上面有介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固定的,360 除以步距角就是转一周需要的脉冲数,如果使用细分控制器的话,要在乘以细分倍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固定的,360 除以步距角就是转一周需要的脉冲数,如果使用细分控制器的话,要在乘以细分倍率
说的太好了

网友E:
如果你电机上步距角标的是1.8度,不细分的情况下,200个脉冲一圈;

网友F:
一、电机步距:一般为0.9或1.8;如步角距为0.9度的话,电机转一周为400个脉冲(360/0.9);
二、细分:按驱动器上的说明调整:如细分数为2即每两个脉冲电机转一个步距即一个脉冲电机转过(0.9/2)0.45度,电机转一周需要(360/0.9)*2=800;

网友D:
6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电机步距:一般为0.9或1.8;如步角距为0.9度的话,电机转一周为400个脉冲(360/0.9);
二、细分:按驱动器上的说明调整:如细分数为2即每两个脉冲电机转一个步距即一个脉冲电机转过(0.9/2)0.45度,电机转一周需要(360/0.9)*2=800;
我现在手上没有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玩了

楼主:
现在我搞了一套东西玩了

步进电机为MP28GA
驱动器为HYQD40-5742

现在不知道电机参数,里面还带减速齿轮

驱动器设置为4细分

脉冲频率为K2000

仔细观察,32768个脉冲转4圈,

如何确定这个电机的步距角、减速比?

楼主:
与淘宝上给的参数不符,什么824个脉冲为360度,怎么算都不对

直径:28mm
定位孔距:35mm
电压:4.5V(ULN2003驱动,用在5V单片机系统中正好)
每相电阻:48欧姆
步进角度:5.625度 x 1/64掌柜实测824个脉冲为360度
减速比:1/64
牵入转矩:>=29.4mN.m
自定位转矩:>=34.3mN.m
空载启动频率:>=500PPS
空载运行频率:>=800PPS
绝对耐压:>=AC600V/1s
噪音:<=35dB
温升:<=40K

网友G:
5楼都已经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