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接线小问题

楼主(2013-06-16):
这个图中接线端子下的数字是不是表示 端子对应的数字标号
电缆毫米平方是不是表示 进线 出线使用二平方毫米线
AWG下的14表示什么呢

网友A:
AWG代表的是美规线,14代表14号线,具体线的面积,电阻等参数可以查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上面图中的意思就是进线出线要用2毫米平方的线吗?

网友B:
进线是2平方的,出线一般建议用屏蔽线.
AWG是美标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上面图中的意思就是进线出线要用2毫米平方的线吗?
是这么回事!
接线端子下面代表的是接线端子的规格,可以压接电线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外的,要么压不上,要么压接不紧!
后面的电缆是推荐的型号!你按这个型号选择就对了!
+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上面图中的意思就是进线出线要用2毫米平方的线吗?
是这么回事!
接线端子下面代表的是接线端子的规格,可以压接电线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外的,要么压不上,要么压接不紧!
后面的电缆是推荐的型号!你按这个型号选择就对了!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