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6):
工业触摸屏的主要参数有哪些?搞了几天了,也没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触摸屏的主要参数,新手很伤。还有,触摸屏如果支持SD卡,那么一般的SD卡最大可以装到多大?我们的客户需要100G,我在想有那么大的卡吗?

楼主:
补充下,主要是想对比威纶MT6100IV5、欧姆龙NB10W、松下GH10A、昆仑通态TPC1162Hi这四款,同时,我想知道同品牌的有没有性能相近的型号,我发现这几款好像都是最新款,貌似价格不菲,所以想知道有没有老一点的型号可以替代这几款,比如威纶MT6100IV2,或TK系列的。非常感谢!

网友A:
TPC1162Hi
2000多的东西
还能说价格不菲啊
楼主
首先,明确提出你的要求,比如屏幕大小,需要哪些功能,使用环境等等;
然后,明确你打算花多少钱。

这样有的放矢。

另外你客户要100G的SD卡是为了方便烤小电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是想用在一套伺服系统上,双弯机您知道吧,一个大的厂房里,还有可能用在矿区,就是采矿的山区那种条件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屏幕的尺寸要10寸的,至于他说的100G的内存,他的解释是放一些比较大的程序和文件(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我想如果是SD卡,那一般的触摸屏能支持到100G吗?难不成用的移动硬盘?),至于价格呢,当然性价比高点的好,而且最好是我们总经销的产品,欧姆龙、松下、威纶就是我们总经销的,昆仑通态就不是,我说的价格不菲是欧姆龙和松下,威纶还行,但他们似乎都比昆仑通态高不少。我也在想到底如何选择,而且现在的关键是,我还不太清楚触摸屏的主要参数有哪些呢?通信口?防护等级?望您不吝赐教,晚生先谢过了!

网友B:
有128G的sd卡,不过价格不低。如果使用人机不知道读写速度如何。如果功能要求多,看看一体机可不可以。一体机也有触摸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是想用在一套伺服系统上,双弯机您知道吧,一个大的厂房里,还有可能用在矿区,就是采矿的山区那种条件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屏幕的尺寸要10寸的,至于他说的100G的内存,他的解释是放一些比较大的程序和文件(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我想如果是SD卡,那一般的触摸屏能支持到100G吗?难不成用的移动硬盘?),至于价格呢,当然性价比高点的好,而且最好是我们总经销的产品,欧姆龙、松下、威纶就是我们总经销的,昆仑通态就不是,我说的价格不菲是欧姆龙和松下,威纶还行,但他们似乎都比昆仑通态高不少。我也在想到底如何选择,而且现在的关键是,我还不太清楚触摸屏的主要参数有哪些呢?通信口?防护等级?望您不吝赐教,晚生先谢过了!
弯管机考虑用工控机吧。触摸屏不大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tigermu斑竹,触摸屏能支持这么大的卡吗?我看欧姆龙推荐的卡是8G的,而威纶最大也只有32G,这个支持与手机支持内存卡的大小是一个道理吗?新手,问题可能比较幼稚,见笑。望您不吝赐教,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客户点名要触摸屏,还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触摸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germu斑竹,触摸屏能支持这么大的卡吗?我看欧姆龙推荐的卡是8G的,而威纶最大也只有32G,这个支持与手机支持内存卡的大小是一个道理吗?新手,问题可能比较幼稚,见笑。望您不吝赐教,谢过!
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要看你订的屏的具体型号,看选型手册里应该有支持的大小,或者打客服电话。通常来讲,触摸屏一般不会支持这么大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体机更适合你这种场合。

网友C:
有具体问题可以咨询我,我是松下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具体问题可以咨询我,我是松下技术支持
那你直接回答一下楼主的提问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弟想要一份10寸人机GH10A的详细参数,990029265@qq.com,官网给的不够细致,不能跟其他几个品牌做细致的对比。谢谢!

网友D:
客户也够二了,要100G的卡存什么?

网友E:
不是说了嘛,小电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了嘛,小电影
不可以盗用我的回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