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调频问题

楼主(2013-06-16):
我用的是台达的 但是我觉得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就是当设定P03最高操作频率为40HZ之后 能不能通过面板上的旋钮再把它从40HZ往下跳 就是说可不可以调到35HZ 25HZ 如果不行 那能不能通过其他办法设置 请教大侠

网友A:
不太懂你的意思,旋钮可以调当前运行频率。

网友B:
这个通过旋钮是调不了的,去里面改参数是可以,通过通讯方式也可以修改!
如楼上所说,旋钮只能调当前的运行频率(当然参数还得设置正确,别让旋钮调节无效)。

网友C:
可以的;频率来源设成面板按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