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6):
  看到“中华工控网”举行“eView-ET系列人机界面”体验活动,便想申请参与;哪知试试一填表,却难以填完全:未用过人机界面、亦暂无实际应用……
  既然打算参与,便不能就此作罢,于是先练习练习再说,能够体验一下其编程软件也是好的;手头有个试验用的ES2(台达),可以做做仿真试验。
  哈哈,有些笨手笨脚、又缺乏基本知识;所以,欢迎指点、以及指指点点。

  1. 离线模拟运行
  文件的建立论坛上已有介绍(新建工程),又有电子版“Kinco HMIware使用手册”可供参考,不管其他,马马虎虎先蒙混过去,设置一开关元件和一个指示元件如图1所示,设备的连接参见图2。
  按钮取“位状态切换开关”,读取写入地址均取“LB0”,控制设置为“触控始终有效”;指示取“位状态指示灯”,读取地址取LB0。编译、离线模拟,出现仿真画面;鼠标点一下按钮图形符号,显示按下去的状态,指示灯随之改变颜色。
  自我感觉还好,故暂且别过;当然,试了好几次,才得到这效果。

  2. 直接在线模拟
  用WPLSoft编制一个简单的PLC程序如图3,程序下载到PLC并运行,监控程序正常,退出监控。按图1再“编辑组态”,按钮读取写入地址均修改为“M0”;指示读取地址则修改为“Y0”。
  编译后,点“直接在线模拟”,出现触摸屏仿真画面。鼠标左键点压按钮图形符号,PLC之Y0接通,指示元件有相应变化;松开鼠标左键,Y0断开。
  至此,算是有了初步的认识;下一步呢,如果能有实物,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则能够了解仿真运行所不能了解到的情况。
   (mjinbao,于2013 06 16)

网友A:
 楼主从来没有用过HMI,几分钟就可入门,实在让人佩服。
 Kinco HMIware 软件自带在线模拟功能,达到的效果可以和实物基本一致,这样也方便现场的工程师调试程序时不必重复的下载程序,大大节省了许多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不是几分钟——几分钟时还在看说明书;试了好久才试出那效果,所以特意记下来,以免又忘记了。
用USB转串口线连PLC时,能写入不能读出,也耽误了些时间;后来用串口连PLC,才成功。

触摸屏的名字听说得早,但一直未遇到机会使用,所以那时就没兴趣看资料。
谢谢版主顶帖!

网友B:
楼主是体验的吗

网友C:
买个也不贵
质量还凑合。

楼主:
回3楼:暂时不是。

网友D(2014-06-01):
我前几天买了一台ET050,线也是配套的,在和三菱FX0N进行通讯时始终联不上,提示PLC无响应,直接在线模拟提示服务器数据没有准备好,搞了一个下午,也没有头绪,希望版主帮我看看。
前两张图片是屏和PLC进行通讯时的端口设置,后一张是电脑串口的设置,电脑和PLC通讯正常,现在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估计是连线不对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线是屏厂家配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问eViewET版主,我用ET050连接PLC通讯不上,线也是你们配套的,直接模拟现在已可以了,后又用PLC编程电缆还是通讯不上,不知是否屏的通讯接口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协议选择232。。其他默认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看资料上要选485,试了很多次,都不行,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C:
编程电缆100%是可以通讯的
你的设置问题了

网友F(2015-05-16):
我用步科官网下载的软件编辑MT4300C与FX的PLC连接能编译,但我用ET070做同样编辑一直不能编译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G(2015-07-26):
哪地址RA我写上去就出错

网友H(2015-09-23):
是要与PLC连接后才能在线模拟吗?还是可以直接在线模拟呢?

楼主:
回复15楼:
试过一次就没再看了,忘记了。

看顶楼,“1”好像只是试了按钮、或者只试了触摸屏软件,“2”是连了PLC试的;
能否同时用仿真功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