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问 这图能如何简化?

楼主(2013-06-16):
(无正文)

网友A:
m8000-----------------[mov k2x0 d0]
1---------------[mov d0 k2y0]
试试!!

网友A:
两个传送是并联的!!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就可以 LD> K2Y0 K0 OUT Y10,但看你的图片像是信捷的,信捷的是连续16个字节。

网友C:
偷懒做的程序不好用,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按上面写吧。

网友A:
LZ 刚才看错题啦!!以下才是正确的,!!!!
m8000------------[mov k2y0 do]
┆
┊--[>d0 k0]------out y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偷懒做的程序不好用,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按上面写吧。
同感!

网友E:
不知目的是减少梯形图行数、还是减少指令数?
从逻辑上说,原图是比较直观的;当然,前面介绍的用接点比较指令,也容易理解。

网友F:
Y版说的对,吴工也有道理

网友G:
现实的项目应用不会在乎多这两条程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LZ  刚才看错题啦!!以下才是正确的,!!!!

m8000------------[mov k2y0 do]
      ┆
      ┊--[>d0 k0]------out y10

正确

网友I:
在你技术练精之前,还是老老实实的按你原来的编吧;

网友J:
都是并联的,已经很简化了

网友K(2013-07-20):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