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6):
如题,例如几个下级空开的漏电电流选30mA,上级的是否选的空开必须大于30mA,具体选多大是根据什么来选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没有人这样用吗?自己再顶一个

网友A:
应该要大一些,不然漏电电流刚好35MA左右不就全跳了,上下级一起跳了,送电就麻烦好多,2头跑。

网友B:
你好好看一下参数,空开的选择要考虑短路电流的

网友C:
给你点经验之谈:

上下级的漏电电流选择可以是一样大的,你也可以选择动作电流大很多的,但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开关越级动作,因此你在选择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那就是动作时间,上级的动作时间要大于下级的动作时间,比如下级选择0.1秒的,那么上级就可以选择0.3秒的,这样就可确保两个开关不同时动作!保证故障回路先动作,而不是总开关先动作!

楼主:
动作时间还未查过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