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7):
离开了原来的公司以后去了两次发现了问题?发现了四台空压机居然烧了三台电机,制冷剂也烧了一台,他们说是电压高低不定引起的,白天电压低晚上电压高,白天是360V,晚上是410V。我以前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不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求解答!

网友A:
可以去修电机处拆开询问是什么问题引起。这电压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B:
空压机烧马达,无非几个原因:
压力开关故障,使马达不能及时停机。气管漏气,导致马达超长时间带载运行。
机油位保养不到或者没有定期更换机油,使气缸拉缸。
控制线路及主回路故障,缺相。或者马达与曲轴轴承无定期润滑。
220V与380V电压,±10%是正常的,超过就不正常了。

网友C:
你要引火烧身啊

网友D:
在他这火都点不着了。。。

网友E:
看来是老东家要叫你回去咯。

网友F:
个人觉得电压上没有什么问题,再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G:
离了你不行

网友H:
看来是老东家要叫你回去了

网友I:
楼主人才啊,你看你一走毛病都来啦,跟老东家好好谈谈去

网友J:
很大功率的?那对生产影响不小的吧。

网友K:
是保护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老东家要叫你回去咯。
和我谈过这件事,还没有答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大功率的?那对生产影响不小的吧。
影响确实很大的,快要停产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老东家要叫你回去咯。
和我谈过这件事,还没有答应呢!
跟老板说年资要多少万吧

网友M:
多要点钱再去

网友N:
像楼主描述的空压机应该带有完善的保护功能,你可以咨询一下,烧电机时有无报警再作分析。

网友H:
出问题也好,这算是筹码了,多要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关爱!

网友O:
只能说你是福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只能说你是福将。
承蒙关爱,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