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7):
如何区分零线与地线
车间换新柜子,拆时没标记好零与地(离变压器较远,且线色混乱)
不知怎么分辨零与地?

网友A:
怎么说呢,在变压器端,零线有一个点是接地的,所以零地是相通的。
自己想吧,该怎么办!

网友B:
想来:
如果导线有颜色(或粗细),可以按颜色(或粗细)区分,再确认;
或者,从配电开关处拆开零线或地线(停电进行,注意不会造成其他影响),测量、区分,然后恢复。
地线有重复接地时,或可区分;亦可注意原接线情况(线头的长短、位置等)辅助判别。

一般言之,可根据现场情况处理;
初步判断之后,需再确认。

网友C:
零线比地线粗一点吧!

网友D:
如是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那就把线接一块并接地后再拉出两根线一个当地线一个当零线。

网友E:
万用表是不行的了

网友F:
若是支路,零线对大地往往有电压,地线对大地,电压相对小。

较为安全的办法,还是停电时,从上一个供电节点摘开,来确定零地线。

网友G:
线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色不一样
我们这打的不是常规牌,所以线色分不开

网友H:
停电后,在上一级开关处把零线和火线联通,在新柜子处用万用表量看通的话,就可以确定零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停电后,在上一级开关处把零线和火线联通,在新柜子处用万用表量看通的话,就可以确定零线。
同意,一般长距离穿线后区分线号的都是这种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停电后,在上一级开关处把零线和火线联通,在新柜子处用万用表量看通的话,就可以确定零线。
这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停电后,在上一级开关处把零线和火线联通,在新柜子处用万用表量看通的话,就可以确定零线。
这是好办法
该柜子是一个中间柜子:变压器到此柜子,又分别从大闸上下口引到别的车间

楼主:
回复 网友H:
估计你这个就是最佳答案了

网友K:
我是没仔细思考,我觉得你只要在变压器处把零线断开,断开所有断路器,给新柜子项线一项送电,测你的每一根与该项线的电压,我认为零线应给没有电压,地线应该存在电压,只是理论,最好不要把三项项线全部送电,最好切断所有断路器进行,不然单项用电器存在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