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7):
   正是由于DLC系列电力测功机具有结构简单免维护,卓越的调速控制性能之外,还有显著的节能作用,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测试设备技术改造选择为最理想的换代产品。下面简单介绍一下ACS交流调速变频系统的概况:
  ABB公司生产的 ACS-800系列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采用用直接转矩控制方式,该方式以转矩为中心来进行磁链、转矩的综合控制,简单地通过检测电机定子电压和电流,借助瞬时空间矢量理论计算和控制电机的磁链和转矩,采用离散的两点式调节器(Band—Band 控制),把转矩检测值与转矩给定值作比较,使转矩波动限制在一定的容差范围内,容差的大小由频率调节器来控制,并产生 PWM 脉宽调制信号,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以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电力测功机的控制效果不取决于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否能够简化,而是取决于转矩的实际状况,它的控制结构简单、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明确、系统的转矩响应迅速且无超调,是一种具有高静、动态性能的交流调速控制方式。
  直 接转矩控制磁场定向所用的是定子磁链,它采用离散的电压状态和六边形磁链轨迹或近似圆形磁链轨迹的概念。只要知道定子电阻就可以把它观测出来。直接转矩控 制强调的是转矩的直接控制与效果、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既直接又简化。负载电机由变频器驱动。变频器为一台带整流/回馈单元的变频器,它由整流/回馈单元,逆变器组成。整流/回馈单元由两个反并联能在两个方向上有电能流动,即能够将电能送回电网(四象限工作)。发电工作桥通过一台自耦变压器和电网相连接。当调速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电能可通过其回馈单元回馈电网。

网友A:
介绍的挺详细的,虽然没有用过,但是还是明白了许多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B:
电力测功机,采用交流变频器做控制的,不非要使用ABB的DTC变频器,VC的也一样使,未必比ABB的DTC差。像艾默生的、西门子的、伦次的、等等变频器都可以。

电力测功机的控制无非就是需要满足闭环的转速控制、闭环的转矩控制、以及由用户自定义的任意阻力方程的控制...。在台架上可以使被测动力机械模拟整机实际的负载状态。仿真装机以后的状态,评价他的动力性能和经济性能。在设计状态即可已知将来装机后的使用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