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楼主(2013-06-17):
各位大师,三菱JS3伺服如何通过参数修改转矩?

网友A:
三菱没你说的那个型号伺服

网友B:
是三菱MR-J3的伺服吧,首先设定转矩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是通模拟量电压来控制
输出转矩大小的,方向有专用的接线端子来选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