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变频器模块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6-17):
下方共有五个引脚
未知型号模块;

网友A:
坏了么?拆下来,在后面有型号。

楼主:
它没坏 是别的地方坏了 已修好
别的器件型号都在正面标示,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会标在背面 这样不是很不方便吗

网友B:
这种模块是三菱的 小功率变频器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能说下是哪个型号或哪个系列的吗

网友C:
这是台单相电源变频器好像。

网友D:
变频器的外壳及铭牌有没有?

楼主:
外壳及铭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铭牌

网友A:
三菱模块 PS21265-P/AP 1.5KW的。驱动集成在模块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 就是这个 太谢谢你了!这里的人真不错啊 都挺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