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笔的升级

楼主(2013-06-17):
刚开始换灯泡,知道哪里有电,不能摸就行,发了电笔;
1年后,有电也不亮,知道量灯丝通断了,发了指针万用表;
3年后,老是坏灯泡,量电压还偏低,借了福禄克,才知道电压一直偏高,是指针表显示偏低,换福禄克;
5年后,电灯改节能灯了,一开灯现场数字仪表乱跳,借f289?
然后?

网友A:
然后就使电笔了知道有电就行了。

网友B:
不错啊。都用上福禄克了。

网友C:
有意思中国人花大价钱买老美的万用表用,而老美却叫在美国打工的中国人帮做简易通表使用(其功能相当于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测量线路的通断与否),还叫做了3个用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这样的名校不缺钱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使电笔了知道有电就行了。
看到你的回复我开心了。想想我维修单时候测有电没电用了一个继电器,连电笔都没有。

网友E:
然后 换成led灯泡了……

网友F(2013-08-08):
老兄是个人才啊

网友G:
用灯泡测有电没电,也是一个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