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7):
桥式起重机的主钩和副钩速度如何通过电机转速进行计算?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零回复帖子,可惜我也回答不了;
麻烦哪位朋友说说。

网友B:
不会知道一个参数就可以算吧

网友C:
电机转速/转速比*滚筒周长/60 = 米/秒

网友B:
卷筒卷扬速度=(3.14*卷筒直径*电动机速度)/减速比

如果钢丝绳是两根 (1挂2,卷筒卷扬速度/2)  就是吊钩速度
如果钢丝绳是四根 (1挂4,卷筒卷扬速度/4) 就是吊钩速度
如果钢丝绳是四根 (2挂4,卷筒卷扬速度/2 )就是吊钩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