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

楼主(2013-06-17):
有谁知道伺服控制器上电五分钟后自动断电是怎么回事,控制器也不显示,进线端子L1,L2却有电,而且电压正常,请哪位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源部分出了问题。送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觉是它出了问题,可就不敢确定,

网友B:
进线端子L1,L2却有电,而且电压正常
——最严重就是内部短路,导致跳闸,但是从你描述的来看,内部没短路,因为就是垃圾伺服也会有自熔断过流保护。
——上电5分钟后自动断电(内部),原因就很多了,给你几个提示,你试试看:
1、电容(整流滤波)损坏;
2、变压器次级部分故障,多半也是电容问题;
3、上述情况是否有负载,是否在带载情况下出现?如果是,请看看IGBT或IPM模块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