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D700系列求助

楼主(2013-06-17):
小弟刚接触变频器,傻傻的问一下各位前辈,参数设置的时候,ER2报错,参数无法更改,EXT模式和PU也切换不了,那个键按了也一点反应都没有,RUN指示灯一直在闪,我想就是因为一直处于RUN模式,所以才无法更改参数吧,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把模式切换掉,把控制正反转的两根信号线拆了,然后把参数给改了。变频器是是三菱D700的
麻烦各位前辈指导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把77设为2试试

网友B:
设参数77为2,默认为0时不给修改参数!不能只给了正反转还要给定一个速度的。

网友C:
在处于面板操作的状态下,外部有启动信号给变频器的时候,也会出现RUN闪烁,面板控制按键无效的情况

网友D:
PR77不能是1;
面板上调PU灯亮,在EXT模式下不能修改;
把给定的运行信号关闭;
做到上面三点,变频器正常的话参数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E:
简单的就把pr77改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