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步进顺控流程的程序,我想在MCGS界面上显示程序的步并且转换为中文注释显示,请问有人知道搞吗?

网友A:
我的思路是在人机上画流程图,然后用状态位显示到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变颜色。流程图的步骤可以是中文。

楼主:
我用动画显示按钮做出来了,但是不是很好的办法,因为显示变量必须选择开关型的位,如果顺控有分支,就不好办了

楼主:
要不然就要一个个做指示灯,到达哪一步,那个灯就亮。

网友B:
可以用可见度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思路是在人机上画流程图,然后用状态位显示到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变颜色。流程图的步骤可以是中文。
占用的面积太大,最好是文字显示在某一个角落

楼主:
我用动画按钮又不行了,也不知道动了哪里就不行了

网友C:
用渐变的可见度来实现

网友D:
我正在学习昆仑通态中,有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学习昆仑通态中,有结果了吗?
有个动画显示按钮,可以只设置显示文字, 这个按钮可以根据某个变量的值显示相应的文字, 每一步给这个变量赋一个值就行了,值变化文字就变化。

网友E(2014-05-07):
用报警信息显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