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每小时要将50m3的水由60度降到30度,要选什么样的冷却塔?水是否要多次经过冷却塔降温?

网友A:
冷却塔的水就是循环的,把热水顶上去,然后冷却后的凉水再从塔上流下来。能不能冷却到30°C,关键看环境温度,如果环境温度很高,冷却后的水温只能到环境温度了。你这个用100吨的冷却塔即可。还要有一个循环泵,把热水较到冷却塔上。注意循环泵的扬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不是中央空调的吗 直接说啊

网友C:
冷水机组效果最好  10度都没问题啊  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晕,你那冷水机组用什么冷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加个冷水机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风冷或者水冷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