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我厂有3台风机马达分别为75马力,100马力,150马力。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下,都用星三角启动可以吗。还有别的启动方式吗。
主要担心150马力那台,没搞过如此大的马达。

网友A:
可以用软启动,或者自藕降压启动。不过软启动代价高一点。

网友B:
你看一下三台风机从变压器接出的那个变压器的容量,如果允许的话可以用星角启动。别的启动方式就像1楼所说的了。

网友C:
应该是千瓦吧

网友C:
建议用软起动

网友D:
电机并不算大,要看配电的容量了

网友E:
只要风机所用变压器容量足够,星三角就行,不然考虑自耦或软起吧

网友F:
主要是要看你的配电变压器容量是多大的,如果你是大用户(变压器容量400KVA以上),这些电机直接启动就可以!

网友G:
只要舍得花银子,买个现成的电机启动器,搞定!

网友H:
用自藕降压吧,风机启动属于重载启动,需要比较大的转矩。星三角的话适合轻载的场合。